丰收
伺服开始运行,就显示过载报警

楼主(2011-12-30):
伺服开始运行,就显示过载报警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机械部分哪里卡了,或者是 U v w 三相线与伺服电机接的相序不对

网友B:
纺码器的相序接没接错
谢谢老师

楼主:
空载可以,接上负载报警

网友C:
可查看机械部分是否那里卡了或是电机功率与负载不匹配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机械部分哪里卡了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E:
电机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