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屏蔽线有好几种,有铝箔屏蔽的 ,有编织铜带屏蔽的,还有铠装的,一般工业环境应该选用哪种屏蔽?变频器的干扰属于低频干扰还是高频干扰?

网友A:
编织铜带的

网友B:
编织铜带的用起安逸些,那个铝带的太麻烦了

楼主:
我们以前公司的龙门线是用的铝箔屏蔽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公司的龙门线是用的铝箔屏蔽线

铝箔屏蔽线用在CC-LINK的通讯线以及热电阻的探头

网友C:
用铝箔屏蔽线,因为价钱便宜,现场又没大干扰

网友D:
编织铜带的用的很多

网友E: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F:
铝箔加网带的效果更好,如MPI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铝箔屏蔽线,因为价钱便宜,现场又没大干扰

好像也不便宜哦,我们用的百通

网友G:
编制铜带的比较好

网友H:
用在变频和高压还是用铠装电缆好,一般工业用铜编织带或铝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在变频和高压还是用铠装电缆好,一般工业用铜编织带或铝膜就可以了

我们是用在三菱的CC-Link通讯线,是龙门线,行车上有变频器,通讯线要求柔软,铠装电缆好像不够柔软吧

网友I:
编织铜带屏蔽
爱拼才会赢

网友J:
又学习了,谢谢家园。
爱拼才会赢 .

网友K:
编织铜带的比较好点

网友L:
编制铜网和铝箔都比较好。
编制铜网使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