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LC用PC-PPI和电脑连接需要驱动程序吗

楼主(2011-12-30):
那位大哥有啊给一个 先谢了

网友A:
给我你的邮箱。
625211641@qq.com谢了 大哥

网友B:
这个东西软件就带驱动
谢了。 和电脑通讯的时候要接电源吗

网友C:
不需要,安装200的软件里面就有,设置一下端口和波特率就行,双击刷新就能找到

网友D:
不需要,200软件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