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内存使用问题,需要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1-12-30):
三菱Q06H的内存RAM被划分成哪几块?因为下载程序时可以选择对象内存:程序内存/软元件内存 标准内存(还有 内存卡RAM,内存卡ROM需要另加的),感觉RAM是分成几部分的?
三菱Q06H在运行时,是要把程序调入到内存中的,这部分内存和存储程序的那部分有什么关系吗?
问过三菱客服,他们真的不知道。。。

楼主(2012-01-30):
搞了好久,现在差不多搞明白了,是这样地:
1。三菱为例Q06H,内存分为程序内存,标准RAM,标准ROM,外置RAM 或者ROM几个部分;
2。程序和参数可以存储在程序内存,标准ROM,外置RAM或者ROM中,但运行时首先要BOOTED到程序内存中,所以外置的存储器一般只能起到保存程序的作用;
3。标准RAM一般只用来存储文件寄存器,有加速的作用,类似CPU的缓存;标准ROM一般存储PLC本身的系统程序和参数;
还有就是怎么没有回答问题呢?这个论坛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