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在三菱FX2N-16CCL-M里有程序编程示例,里面有一个调试程序,一个操作程序,其中的调试程序只是调试的时候用吗?然后删了灌操作程序?有点晕

楼主:
大侠,说说

网友A:
个人之谈:
可以只写调试程序的。 参数写到了缓冲寄存器中,但是下次还要再写参数。
操作程序是写到了EEROM中,下次就不要再写参数了。
  • 下载积分:+2(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之谈:
    可以只写调试程序的。 参数写到了缓冲寄存器中,但是下次还要再写参数。
    操作程序是写到了EEROM中,下次就不要再写参数了。

    好像都要写哦,我以前没接触过Cclink

网友B:
    里面的操作程序,通俗来讲是,当有主站和远程站之间有相互操作\控制时候用到,需要写这个操作程序,
    若在通讯之间,没有主站控制远程站输出,或是远程站控制主站输出,则操作程序不写.
  •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C:
    两个都必须缺一不可
  •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

楼主:
    谢谢  我现在是都写上了

网友D:
    大侠,说说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A:
问问:
都写上是什么情况?我那时只写调试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
都写上是什么情况?我那时只写调试程序就可以了。
现在还处于编写程序阶段,还没有进入调试阶段,倒是调试的时候再告诉你咋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