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编码器

楼主(2011-12-30):
用PLC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然后用编码器反馈给PLC。用高速计数的值和高速输出的值比较,以避免步进电机可能的丢步,能实现吗?

网友A:
那为什么不用伺服电机??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
锁螺丝机

网友C:
能,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肯定能够实现不因为丢步等现象而造成的累积误差问题。但是处理的效果(动作过程)要看程序了。伺服系统是有命令然后根据反馈实时实现的。那么你PLC不知专门处理的CPU处理的速度,然后是既要发命令,有要调节,而且从一个口输出,如何好调?一般就是在稳定运行过程中将丢的加上
jxh668

网友E:
只有知识面很窄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F:
东方马达 有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网友G:
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用来拓展自的编程思路,但是从实际工程中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网友H:
不能实现,因为步进电机工作频率不会太高
wananjushi

网友I: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具体怎么做还得看实际效果

网友J:
能实现,我们公司的工作站用的这个,估计是设备提供商为节约成本。不过转速不高,而且定位有误差。如果转速高,负载大的化,容易丟步。

楼主:
伺服毕竟比步进电机贵,成本也是很重要的,不知道5楼是怎么解决步进电机丢步的

网友K:
当然可以实现了,这样用的话就是省钱吧。否则可以用伺服电机。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在 一些分度装置,转速要求不高,用这个方法很好,成本也就几百元,没有伺服的时候都这样用,伺服是在步进得基础上,为了实现高速,闭环控制发展起来的,原来就叫脉冲电机
锁螺丝机

网友H:
不行,因为步进电机工作频率太低
wananjushi

网友B:
现在的步进单机,细分后也可以相应1万/S的脉冲
实际工作在每分钟200转,特性是不会有大的变化
锁螺丝机

网友L:
可以实现,最好把编码器装在丝杆的另一端,因为机械装配存在误差,会有编码信号与步进步数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