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OT1030触摸屏与FX1N的422通信接线图

楼主(2011-12-30):
求助:三菱GOT1030触摸屏与FX1N的422通信接线图!!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观注下,我也想看看
努力

网友B:
我买了两台也连不上,正找资料呢

网友B:
坑爹的年代,坑爹的三菱供应商,连接线也不按颜色做,还收160元一根。

网友C:
找供应商解决

网友D:
1030的触摸屏和PLC的422通讯是用端子链接的。通讯电缆有两种颜色(黑的和白的,具体型号忘了,反正就是1030和FX系列PLC通讯用的电缆)。因为黑线和白线里边的线的颜色不一样,我一一说明链接方法。黑线:绿色线接SDA,白色线接SDB,黑色线接RDA,蓝色线接RDB,黄色和棕色短接后接在SG。白线:黑色线接SDA,桔色线接SDB,棕色线接RDA,黄色线接RDB,红色线接SG,完活。

网友E(2012-02-27):
是的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