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下载

楼主(2011-12-30):
以前下载的资料忘记了密码现在想下载新编的资料下载到最后出现要输入密码错误三次又回到原始画面!请教各位谁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此万分感激!!!!
好学

楼主:
还有象这样的情况是触摸屏问题还是还是软件设置有误
好学

网友A:
是你的记忆出现问题。
软硬件都没有问题。
如果原来屏里的程序不要了的话,可以进OFFLINE格式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