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伺服都是怎么接线的啊

楼主(2011-12-30):
我们公司的伺服经常都是接个SON,故障输出,脉冲+方向,感觉不能很好的利用伺服的特性,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使用的啊,还忘不吝赐教。
图片是三菱J2-S系列伺服的接线。由于PLC是输入是高电平的,故障输入加了个继电器转换一下。SB1是个小开关,控制伺服使能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没有很好利用伺服的特性是怎么个意思呢,应该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设计硬件配置吧,更好的熟悉伺服系统和提高控制方法才能更好的使用伺服吧。你还是想说脉冲+方向和模拟量控制比较哪种方式好呢?

网友B:
要看自己的应用了哇!

网友C:
定位模式都有很多种呢 根据现场看要求 J2定位常用的有PP NP PG NG COM SG SON LSN LSP ALM SON INP 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