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与制动单元

楼主(2011-12-31):
使用制动单元连接制动电阻的时候,它们之间需要加接触器或者熔断器等吗?初次使用制动模块,还望有经验的大侠们分享下经验,谢谢啦

楼主:
无人有兴趣么

网友A:
不需要,制动单元内部有完整的保护!

网友B:
不需要的

网友C:
不明白,啥含义?哪方面的制动,具体点
真实是什么 ?分享陌生的心情
追求彼此的坦诚 雾里看花 水中捞月
最美止于此

网友D:
不需要,制动单元内部有完整的保护

网友E:
制动单元必须完全可靠。楼主指的是哪方面制动?有的电机是带制动电阻的;有的是用变频器频繁制动的;有的是用机械制动的;有的是用正反转能耗制动的;等等。必须要有保护,但保护要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F:
变频器制动单元与电阻之间无需保护。

网友G:
制动单元有完美的保护,勿需加其他的元件

网友H:
制动模块和伺服驱动器之间必须加熔断器。

网友I:
不需要增加,按照图纸接线就行

网友J:
制动单元内有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受益匪浅啊

楼主:
这个是用在捻股设备上的,当设备减速时,制动电阻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