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PLC与PLS的区别,请赐教。

楼主(2011-12-31):
PLS控制是什么系统?它和PLC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后者是一个指令而已吧。

楼主:
不是的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是PLS控制的。和PLC相似。就是不知道PLS是啥系统。与PLC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后者应该是一个指令

网友C:
PLS:Plane-to-Line Switching 三星推出的一种新型液晶面板技术

网友D:
PLS可能是某家公司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