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那种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1-12-31):
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A:
你这两个思路都不一样了吧! 上边的是同时工作,下面的是后面的工作有条件吧~!不知道这样说对不?请各位指点。

网友B:
一般像你这么写,两个在执行结果上完全相同(无错误情况下),程序扫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顺序也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横着写的必须是前面一个执行时候没有错误才会执行,就是说如果前面功能块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后面一个就不执行了。竖着写的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制约调节,当然传送功能块执行过程中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其他功能块,可能参数设置超出范围等可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