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1-12-3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要用伺服走距离的话,编码器转一周要用多少脉冲,一周走了多少距离,你现在要走多少距离,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有答案我也参考一下哦

网友C:
1楼说的对不过不知道编码器转一圈多少个脉冲呢

网友D:
可以在你的设备实际运行时调试

网友E:
360/步距角=一圈的脉冲

网友F:
基本的算法和7楼一样,但是伺服控制器有脉冲分子和分母的设定,具体参考手册

网友G:
看機械需要什麼速度來確定

网友H:
要算出1周多少脉冲 频率没有很大关系

网友I:
咱们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