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值显示怎么做

楼主(2011-12-31):
(无正文)

网友A:
把数值赋值给寄存器,在屏幕上显示该寄存器。
饿米豆腐

网友B:
一言难尽

网友C:
很简单,按照触摸屏软件说明照着做就行
真实是什么 ?分享陌生的心情
追求彼此的坦诚 雾里看花 水中捞月
最美止于此

网友D:
在触摸屏软件上编辑,要看plc程序里编写的是哪个模拟量,在触摸屏上就设置为哪个。很简单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在屏上画一个显示框就好了!然后连接你要显示的寄存器,有8位,16位,32位,bcd ,bin,浮点数等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