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24MT请教配制

楼主(2011-12-31):
现在手上有个FX3G-24MT的PLC,
想发送4路脉冲输出控制4台伺服电机,能不能实现,
该加什么模块,请有经验的朋友回答,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帮不了你

网友B:
实现不了吧 可以3路

网友C:
不如再加一台FX3G-14MT,做并联通信,控制4轴。FX3G-24MT只能控制2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如再加一台FX3G-14MT,做并联通信,控制4轴。FX3G-24MT只能控制2轴。
通信怎样做,我也想学学
谢

网友E:
FX3G自带3轴,要加个扩展模块就可以。

网友F:
我也不懂,求解

网友G:
能否并联通讯一个1N的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听说FX3G的可以对Y2端口编位置控制程序程,我还没有试,你可以试试看,如果可以的话你只需再加一个1PG就可以了.

网友I:
加一个运控模块

网友J:
加一个运动控制模块啥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加位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