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高人帮忙

楼主(2011-12-31):
因三菱 F940WGOT买不到,采购了GOT1055-QSBD-C,程序输进去不能正常使用,触摸点击一些按健,有响声但子菜单出不来,请问该怎么处理才能使用?
基本画面可以转换,就是重叠画面弹不出来,有响声。如点击图标,对应置位M37;
监视PLC,M37——[ MOV K31 D1 ] M37置位,但D1有数值是K38。 31画面是该弹出的画面
使用F940WGOT时工作正常。
基础画面软元件是D0
重叠窗口(1)软元件是D1
重叠窗口(2)软元件是D2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触决?

网友A:
基本画面可以转换,就是重叠画面弹不出来,有响声。如点击图标,对应置位M37;
监视PLC,M37——[ MOV K31 D1 ] M37置位,但D1有数值是K38。 31画面是该弹出的画面
使用F940WGOT时工作正常。
基础画面软元件是D0
重叠窗口(1)软元件是D1
重叠窗口(2)软元件是D2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触决?

网友B:
你查过是对应的代换型号吗,如不是,应重做.

网友C:
就是,重做一个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