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转PDF

楼主(2011-12-31):
autocad 转换成PDF ,为什么字体变的很粗,情况如下图
下载积分:+5(menqing) 感谢分享

网友A:
可以是你在画cad的时候没有把线宽点上的缘故!

网友B:
我也不清楚哦

网友C:
楼主你去下载一个5DPDF
这是一个虚拟打印机。打印出来就是pdf!很好用的

网友D:
应该是线宽的设定问题
字体也是可以设定的
在"性质"那边
有一栏"线粗"
那边去编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