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2 导航栏突然找不出来

楼主(2011-12-31):
今天打开软件,打开程序,发现导航栏不能调出来,无论在菜单栏的视图那里还是在工具栏那里,怎样都不能调出导航栏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呢?我用这套软件都有1年多,重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手提的系统已经运行有半年以上没有重装过,昨天还是可以的,都没有装过其他软件。没有导航栏不能打开各程序的页面,痛苦!!!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看截图好象还没有打开文件 卫生巾程序

楼主:
有显示就是已经打开了!!!

QQ:84818626

网友B:
多半是优化程序造成的,其次是木马。

网友C:
按你上面这个情况,视图,工具栏里,把那些都打上勾试试

网友D:
没试过这样子的哦!怎么样会这样呢
?

网友E:
工具栏初始化一下

网友F:
点下图圈起来的地方可以显示隐藏导航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下图圈起来的地方可以显示隐藏导航栏~
没有看到我的截图吗?是点不出来的。
使用这个版本已经1年,这样的问题还是头次,电话问过三菱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最后只能卸载后重装才恢复,好在不用重装系统

QQ:84818626

网友G:
楼主聪明果断,长痛不如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