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20触摸屏

楼主(2011-12-31):
请教.怎么从触摸屏口下载plc程序.

网友A:
用专门的屏数据线,用GT2或GT3软件来下载
谢谢老师

楼主:
GT3软件可以下载屏内容.但不能下载plc内容.说是通讯错误.

网友B:
从三菱触摸屏接口下载三菱PLC程序
打开GX8软件。
在线----传输设置---串行--USB(GOT透明传输)

网友C:
GT1020没有USB接口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是gt1055有usb口.用GX8软件联接出来通讯错误指令.和GT3软件联接没问题.

网友D:
你的gx8通讯设置有问题,重设一下!

网友E:
重设一下!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楼主:
设置的是usb口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