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s7200的PLC上载时需要输入密码但是我不知道密码该咋办?求各位大哥指教!

楼主(2012-01-01):
s7200的PLC用PC-PPI和和电脑连接时在上载时需要输入密码但是我不知道密码该咋办?求各位大哥指教!PLC是CPU 224 CN的

网友A:
224CN目前只能拆机解密
谢了 那没办法了

网友B:
工作流程很复杂的话破解吧,一般的话就自己重写了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C:
用热风枪吹下24C256芯片,上读写器读出bin文件,再用现成的S200_Password软件就可以读出密码了。
上传程序提示输入密码证明你的224CN是3级加密。非常容易搞定。大胆实验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