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以实现程序暂停执行和伺服脉冲暂停输出?

楼主(2012-01-01):
我公司新做一设备:需要完成20个动作才完成一个产品。如果执行到第15个动作时出现故障而停机,如何实现再运行时还是从第15个动作开始,而不是从头开始。该系统有4套伺服,如何在设备因故障而停机时暂停脉冲输出,正常运行时再接着输出剩下脉冲。谢谢大家!(不要求断电重新开机还执行剩下动作和输出剩下脉冲)

网友A:
接通M8040能实现程序暂停功能,接通M8041程序恢复运行。

网友B:
脉冲能停吗????

网友C(2012-02-03):
看看手册,M8040是在步进指令中禁止转移即当M8040为ON时不会下一个状态,但被激活的当前状态还是运行的,能暂停吗?
M8040 和M8034一起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