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1):
威纶触摸屏tk6070ih与三菱fx系列连接使用,上传画面后画面的地址全部没有了,离线模拟就行,请教各位朋友那是什么原因,是不是EB8000还需要设定那个参数

网友A:
晕啊,和台达的连接怎么设置啊。速度。地址。型号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