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接近开关及继电器实现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2-01-01):
我想实现以下功能,但我不懂接线,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1。动作频率如此快,你考虑过继电器寿命吗
2。可以用两个继电器实现啊

网友B:
估计电机也吃不消,建议正反转换的时候加延时。要先学会最简单的自锁电路呀,第一次要有个启动按钮,启动后电机运行,继电器自锁。运行到另一端是,接近开关启动另一继电器自锁,切断刚才的自锁继电器。最好要加延时后电机启动,相另一方向运行。重复上次的动作。最后还要有个停止按钮

楼主:
现在不是寿命的问题,是如何接线实现在问题。
我现在想用三线的NPN接近开关与omron MY4N-J 24VDC或omron LY2N-J 24VDC的继电器(不是时间继电器)可否实现?
如果可以,如何接线?请师傅教教。

楼主:
继电器自锁?这个我不懂,请2楼的大哥教教,谢谢。

楼主:
紧急求助

网友C:
回去多看两本书 自锁电路还用问?可想你是不是这行的同道哦?

网友D:
知道了什么是接近开关,还问这种电路。哪行的呀!!!!!!!!!!!!

网友E:
楼主不是干这行的,还是找专业的朋友帮忙吧,否侧出了事故这里的大大们谁敢负责啊

楼主:
我确实不是这行的,但总可以学学吧。

网友F:
功率大不大,交流还是直流,单相还是三相?

楼主:
功率不大,很小的。

楼主:
我只想知道如何实现的线路接法,我在做一个模型,功率很小的。

楼主:
初学的,难免有些常规问题会问的。但也要经历这些。所以如果有哪位看了我这问题觉得打搅了,请见谅。

网友G:
你如果不考虑寿命问题可以,但是还要加一个继电器一正转,一反转,由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不但要自锁,还要互锁。电路简单,随便找一个电工都可以搞定

网友H:
自己找个最基本的三相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研究一下,如果这个图你都看不懂,还是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网友I:
中间转换时间是1.5秒?我们这行业有种探边装置也许能行。

楼主:
谢谢各位,我研究出来了,主要提醒我自锁的问题,所以解决了。

楼主:
我用了三个继电器及两个三线接近开关就实现了,可能不是很理想,但目的达到了。

网友J:
懂行的考虑电动机与继电器的寿命问题那。

网友K:
用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吧,普通电机不能频繁正反 转的!

网友L:
用起保停实现就可以了
wananjushi

网友M:
如你只是问问是否可以实现这样的控制? 可以实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24VDC电源,两个接近开关,一个保持型中间继电器(DC24V).和一个单相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