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三菱清除PLC内存可以删掉密码吗?

楼主(2012-01-01):
自己做的程序,优化了。让别人带去输入PLC,又忘记了自己设置的密码。请教下在不解密的情况下把密码和程序清楚。有没有谁实验过呀,我要真实的结果。下次自己试下,在告诉大家。因为我怕清除了内存,程序又写不进去的话就麻烦了。就像好的设备修坏了。没法给别人解释呢。主要是我没在现场,在的话自己有解密软件,也不麻烦大家了

网友A:
一般不会的,尽管清除就行啊,但你自己要有原来的程序,或需要自己再编啦。

楼主:
原程序有,就是 要写入程序,比以前的更新程序更新了。是不是可以清楚密码呀

网友A:
既然有原来的程序,是可以的,无所顾忌。还可以把电池扣出来,停止几分钟,再按进去就OK.
看楼主面熟,贵姓呀。

网友B:
应该可以直接覆盖吧,既然有原程序,那就无所顾忌了,大胆试

网友C:
可清除密码,程序要重新下载。

网友D:
读程序要密码,写程序进去也要密码吗?如果写程序不需要密码直接重写进去覆盖掉原程序就可以啦!!!!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E:
具体看PLC类型,不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可清除密码

网友G:
我使用FX为什么读需要密码,写没有要密码,直接下载就可以啊。

网友H:
直接清除

网友I:
要清除前
要先知道
有没有参数设定在里面
一些常用的D值
有没有设定
或者先抄写下来

网友J:
我也遇到差不多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咋办呢 用的是Q系列的PLC 哎

网友K:
清除内存;那么密码也清除了

网友L:
你在网上找一个解密软件把你原先的密码破了 不就行啊

网友M:
既然有原程序,那就无所顾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