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1):
当设计一个仪表电路图时什么情况下4-20ma的回路比0-20ma的回路更合适???

楼主:
4ma可以检测到断线,0ma不可以检测断线
不知道答的对不对??

请兄弟们给我好好把把关!
谢谢!!

网友A:
0—20ma不能判别传感器断线故障,4—20ma能够判别断线故障。
如果传感器断线会引起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应该用4-20ma讯号。

网友B:
最好用工业标准(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