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仪表控制电路

楼主(2012-01-01):
画出一个4-20ma的回路,包含以下元器件,并标明每一个器件接线端的极性。
1、液位仪
2、电源
3、回路电源数字显示
请兄弟有时间帮帮看看
谢谢!!!

网友A:
请楼主搞清几点:1、液位仪的供电方式
2、楼主所说的电源220V AC ?
3、回路电源肯定是24V DC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