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电磁加热线

楼主(2012-01-01):
那位师傅知道哪里有卖电磁加热线?

网友A:
淘宝网,要啥有啥

网友B:
到你们当地的机电市场去问问啦

网友C:
普通高温线就行,看你实际加热温度而定,一般选300°或500°

网友D:
料筒电磁加热就是用普通高温线

楼主:
多谢朋友指点,4楼可以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E:
到电器元件市场应该能买到
wananjushi

网友F:
网上百度一下啊

网友G: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