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小时和二十四小时写进PLC里去

楼主(2012-01-01):
怎么把一小时和二十四小时写进PLC里去

网友A:
你用什么品牌的PLC?
一般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编写顺序为1分钟→1小时→24小时.你要写多长时间都可以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

网友B:
你不把问题说清楚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C:
用1S脉冲向C0里计数 计到60时 向C1里加1 然后C0复位 以此循环 即可计到分钟数
当C1计到60时 向C2里计时 然后C1复位 以此循环 即可计到小时数
当C2计到24时 复位 以此循环 即可计到24小时周期数
以上GOOD LUCK
我的群号在留言下方 ,欢迎加入,共同学习,互相进步

GOOD LUCK

网友D:
四楼正解
谢谢老师

网友E:
4樓正解

网友F:
这个简单的

网友G:
用定时器和计数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H:
用一秒或一分脉冲 用加一指令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