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GOT

楼主(2012-01-01):
问题请教,本公司有台设备日本进口的,GOT970操作显示为英文,可是读出画面后为什么在电脑上既有英文又有日文呢?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来点图片吧!

网友B:
这是使用了三菱触摸屏的语言切换功能。看下在“系统设置”中的“语言切换”里面设置的是什么软元件。然后再查找GOT或者PLC中在何处使用了此软元件。

楼主:
"看下在“系统设置”中的“语言切换”里面设置的是什么软元件"没有找到啊!,关键是怎样读出画面后都是英文.

网友C:
这只是画面的初始设置是这样的!双击显示日文的地方,看一下显示注释,注释组的选择,改变这个数字,确定后看一下是否是想要的

楼主:
谢谢!明白了,注释显示:OFF状态显示日文,ON状态显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