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出手相救:MR-J3-b伺服报警52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2-01-02):
设备配置:伺服放大器MR-J3-15KB4
定位模块QD75MH1
伺服电机HA-LP15K1M4
设备投入使用已有半年,近日出现异常:启动“控制电源”后PLC、伺服信号正常,然后按下“原点复位”(设备操作面板上按钮)在设备正常时,设备在电机驱动下回零点,而现在是电机不动,伺服出现报警,故障代码“52”,请教各位老师该如何处理?
在断电情况下,可人为推动设备,应该不存在机械堵转或大负载。
新手上路,请详解。

网友A:
你应该找到这个伺服放大器的手册,查查ERR52是什么故障,然后才想办法解决。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B:
查说明书啊,这么简单,有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
52号报警为误差过大。就是接到命令脉冲但是反馈脉冲没有。最大的可能是两个:1,电机没转起来,检查电机电源接线。通过单独侧电机三相电阻可以看出来。2,编码器电缆故障或编码器坏了。但是如果上电是好的的话,那么第一种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