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PID指令问题

楼主(2012-01-02):
三菱PID指令中,PID采样时间,反馈类型,滤波常数,增益,积分时间,微分时间……这些参数在具体的编程实例中,应该选择哪些参数?因为我看到好多程序中用的都不太一样,还有就是这些参数的值根据什么来确定?有没有什么公式或者经验来选择哪个程序选哪些参数和他们的数值?

网友A:
你用在什么地方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B: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我这里有个关于PID使用方法的样例,如果有时间来我群里,在群共享里,请自行下载,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下载积分:+1(qazasa)
下载积分:+1(huihuiy)
下载积分:+5(550374389) 好贴!

GOOD LUCK

网友C:
PID还是自整定方便

网友D:
3,4樓都有理

网友E: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F(2012-10-01):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G:
相关资料,网上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