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模块计算

楼主(2012-01-02):
海格的4-20mA温度模块,量程是-30----100,怎么开换算温度呢?目前到了0度以下就都显示0了,不显示负数
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换算麻烦了点。不如拿个可通讯温控表通讯好了。

楼主:
知道了,按照0-130的量程算,算出结果减掉30就对了,

网友B:
y=ax+b
通常都可以使用到
参考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