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2):
      你好,想请教各位一些问题,我用FX3U-16M系列的PLC通过NetCom-100串口转网口模块再经过以太网到地面控制室进行控制,用的是iFix组态软件,利用三菱MELSEC OPC SERVER驱动读点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虚拟的串口(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虚拟串口,也能通过GX编程软件进入到读程序的界面,说明已经可以通信了),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用驱动读点表的时候总是说无法打开虚拟串口,总是提示说open error(Code =80040154h),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非常谢谢!
    在设置参数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是不是必须用交叉网线,但我用直连网线已经能够进入GX编程软件的界面了?

网友A:
最好 打下三菱热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