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的新手问题

楼主(2012-01-02):
如图1中的梯形图模拟仿真后的时序图如图2
为什么输出Y010慢了一点呢,使用OUT指令后,状态转移后Y010自动复位为OFF,怎么会有一点延时呢

网友A:
Y10是在转换到S10后的下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网友B:
对于时间没有严格要求的这个没有关系,就差几个到10几个ms ,Y10是在S10 on 后才on 所以就滞后1个扫描周期

QQ:84818626

网友C:
置位的话转换应改保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