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系 PLC问题,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2-01-02):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个三菱PLC A系列的,A2SH !运转了很久了,停机了一天多,开启时 Y点没有输出,
在RUN的时候,ERROR 长亮。 我在拔COM口的时候,看到Y点有几个点亮了下,然后我再去插的时候,
就又不行了,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可以利用PLC编辑软件在线读取PLC的当前状态信息,如果是RUN灯闪,ERROR灯常亮,多数是输出单元的保险丝熔断或者公共电源异常。
如果RUN灯不亮,那么就有可能是你的I/O口上的那个功能模块异常,可以采用单个插拔的方法,直到找出让RUN灭灯的那个模块。

楼主:
接上樓那位大俠,請問輸出單元保險絲在哪怎麼修復?

网友A:
可以到三菱网站查阅问题模块的参数,其中有输出端口的最大电压及电流值,顺便说一声,三菱原装的保险丝很难买到看,其实模块的内部空间很大
只要查到模块的电流参数,选用日常用的保险丝通过导线焊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保险管的外壁要套装绝缘的热缩管

网友B:
是否是你輸出模塊外部電源有問題,請檢查?

网友C:
D9008的值是多少阿
D9091的值是多少阿
请查D9008與D9091的值來才能详細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