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光电信号自锁问题

楼主(2012-01-02):
以前都用plc的,现在突然来个传统电路搞不定了,尴尬。问题时这样的,我想搞个自锁电路,我用一个欧姆龙的光电开关控制一个电铃,有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现在当光电被挡住后接触器线圈得电,电铃响起,可是当光电不被遮住时,却不能自锁,我的接线如下,棕色和蓝色接电源,白色和蓝色接在一起,灰色输出,我该怎么自锁?主要是接触器常开触点两端接哪里不怎么高的清楚,各位大侠画个草图给我看看行不。。。

网友A:
看来你真大头。自锁了怎么关?这本身就是个最简单的启动停止控制。
切断电路的电源啊

网友B:
当光电不被遮住时,想要自锁住,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电路就要再加一个停止开关,但是时间断电器,让自锁的中间继电器一段时间或是得到停止开关信号后复位。
能否画个草图?关键点是接触器的那组常开点和光电的那些线接

GOOD LUCK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在办公室坐得太久了,反而丢了基础的东西。

网友D:
我并不是打击楼主,但这本就是一个基本的起保停控制,连这个都搞不好,不知你是怎么学会PLC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这不就是个简单的启停电路吗?楼主还用PLC?用来看的呀

网友F:
想要自锁住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G: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热心助人

网友H:
按你的说法是,光电不被挡住电路要通,中间继电器使用一组常闭点来控制电路的闭合断开,其实就是一行程开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正規應該用 安全繼電器 Safety Relay
Fred Lo

网友J:
看下要得不
附件: 输送带线路图1.rar (11 K) 下载次数:10

网友K:
起保停电路,电工学里学过的啊!!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L(2012-02-09):
这不就是个简单的启停电路吗?楼主还用PLC
wananjushi

网友M:
常开并常开;常开串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