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H765-N的触摸屏可以和CPM1A的PLC连接吗 ?

楼主(2012-01-02):
信捷TH765-N的触摸屏可以和CPM1A的PLC连接吗 ?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CPM1A只有一个端口,电缆需特制。

网友C:
没有232接口的CPM1A不知如何连接到信捷TH765-N的触摸屏????那一位高手可以讲解

网友C:
使用信捷触摸屏和OMRON PLC的人比较少吧

网友D:
不少,我手上就接到了一个。

网友D:
不少,我手上就接到了一个,很多小厂首先考虑的是价格,没办法!

网友E(2012-02-22):
可以的,我司信捷价格很不错,欢迎咨询!
QQ:451221745

网友F:
可以的,只需在安装一块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