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点动的问题

楼主(2012-01-02):
我在调试一台旧的安川∑-Ⅴ系列的伺服电机时,我用的是安川伺服调试软件SigmaWinPlusC,用软件里面的试运行,点击JOG运行,伺服电机不转,但我听见里面有声音发出,驱动器没看见报警,接线我确认了没接错,CN1端子没接,怎么会电机不转呢,驱动器又没报警,会不会电机坏了呢?大侠们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我停电旋转电机的轴,又旋的动,绝对没有卡死现象。

网友A:
CN1要接,否则伺服处于待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1要接,否则伺服处于待机状态
那请问,CN1中哪几个信号端子必须接入电路中呢?

楼主:
CN1中的哪些信号端子要接入呢?

网友B:
看一下安川∑-Ⅴ系列伺服电机的的说明书
一般情况下 急停,伺服ON ,左右限位应该接通。

楼主:
就没更多的人来说说吗,呜……

网友C:
伺服设置里,将限位、伺服on都设置成内部模式。on自动开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我的电脑不行,在软件上操作点动,软件根本就不能运行了,后来我通过驱动器上的面板操作,就能点动了。而且CN1是不用接的

网友D:


网友E:
五楼的说的很对,考虑一下是否使能没,驱动器限位功能是常开还是常闭,驱动器报警功能是否使用--常开常闭.不过有可能你这台电机带刹车功能.但看到伺服的扭矩一般大于刹车制动能力.

网友F:
开机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