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题

楼主(2012-01-02):
我有台欧姆龙(CPM1A-30CDR)的PLC,能够下载程序,将程序下载后,变为运行状态,外接信号没显示,power,run灯亮,程序是对的;并且将电源断开再接入时,只有power灯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把数据线拔掉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