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2):
本人业余兼职数据采集,工业过程控制系统设计与编程,上位机程序VB、C#,工控机+板卡,串口,USB,现场总线

PLC编程,配电箱设计制作,北京及周边地区。

MartinStar Electric Studio
Tel: 18201640160
Email: c6911martin@hotmail.com

网友A:
真想开发类似电热水器自动测试系统
真想开发类似电热水器自动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主要由主控计算机、测量仪器、上位机构成。测量仪器相对主控计算机又称为从机,负责储水式电热水器的性能测试,并通过GPIB 接口向主控计算机传送测量的数据,所有从机对等地挂在 GPIB 总线上。在主控计算机上插入 GPIB 接口卡,该卡具备 IEEE-488 标准接口,一般称为IEEE488 接口板,通过此接口与所有的测试仪器相联接,包括功率计和温度传感器等。以前设计测试系统的时候,通常采用 RS232/485 串口来连接所有仪器进行数据采集,这样做可以节约成本,编程也很容易实现,只需要用 RS485 扩展卡即可连接多个串口设备。
   编程可以采用 Windows 的中断信息来判断是否有数据到达,并且许多高级编程语言也提供了串口编程接口,使编程人员不需要过多关心具体中断信息。但是由于 RS232/485 串口本身的电气特性,容易引起干扰,受连线距离的限制比较大,而且系统扩展性也不强。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测试系统都采用了 GPIB 接口。主控计算机通过 PLC 来控制测试辅助设备和测试环境参数,调整测试室的温度和湿度。主控计算机作为测试系统的唯一控制者,一方面将命令传达给各个功率测试仪,控制每个仪表的操作过程,另一方面读取并处理各个仪表的测试数据。
   为了提高系统效率,数据采集程序和测试管理程序进行了分离。两个程序成为独立运行的进程。进程之间采用了基于 TCP/IP 协议的 Socket 进行通讯。可以将测试管理程序设置为服务器程序,采集程序为客户端。当测试管理程序启动后,将数据采集程序启动。双方建立 TCP/IP 连接,进行数据的传输。
  数据采集上位机与仪表有两种主要通讯方式,GPIB 接口和 RS232/485 串口
通讯。通过采集计算机上的 GPIB 接口板,可采用 GPIB 接口的采集仪器进行通
讯。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的 COM 口,然后通过 RS232/485 转换器进行转接 RS485
接口,或者通过扩展卡进行得到更多的 COM 口,与采用 RS485 接口的仪器进行
串口通讯。不同的采集仪器实时性和准确性要求不同,所以采用的通讯方式也应
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果采用 RS485 串口通讯,在拓扑结构上为串
联,即每个测试仪表的串口相互串联后连接到计算机的串行口;采用 GPIB 进行
连接,其拓扑结构为并联。数据采集计算机发送数据时,附加设备地址。测试仪
器根据地址来判断是否是本地址,如果是则接收执行,否则忽略该指令。
QQ812065397  zp725@163.com

网友B(2012-02-12):
一级建造师挂靠高价位无风险发输变电工程师41挂靠
四川高薪诚聘一级房建转注册3.3万/年市场最高价    大型企业
重庆大型企业招聘一级房建建造师挂靠5.4万/2年
重庆高薪诚聘初始注册一级市政建造师挂靠8万/2年
请来电1 5 8 0 1 3 8 7 4 6 6QQ1 8 4 7 1 9 7 2 0 6
建造师挂靠价格一路飙升,您若有此证书
就来我们企业吧!您我合作,心飞扬!!挂
证优势样样聚到。要问具体细节,那就赶紧
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