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欧姆龙CQM1H 系列输入模块ID212

楼主(2012-01-03):
如题,该输入模块必需24V电源吗?我直接用一根导线连接com端与输入端,输入指示灯没有反应,没有输入。
是不是该模块都是需要24V电源的,或者欧姆龙的PLC都是这样。三菱FX系列在使用的时候,输入端就可以直接com端与输入端直接连接,接入输入信号。
谢谢。

网友A:
三菱FX系列内部已接24V电源,欧姆龙必须外接24V电源。
所有系列都是这样吗?谢谢
下载积分:+3(aries) 热心助人

网友A:
三菱大部分型号输入端都已与内部24V联接,但也有例外,如新出的FX-3U就需外部24V电源。
欧姆龙好像都需外接24V,如CQM1,CQM1H,CPM1A,CPM2A,CJ1M

网友B:
OMRON的大部分系列是可以NPN,PNP,任意输入的。也就是外部需要24V电源,可以不分正负极。
下载积分:+5(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