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总功率是多大

楼主(2012-01-03):
电阻器图
电阻器图
这个电路是六根1.1KW电热管(发热丝管),接成三角型电路,接入电源是380V,总功率6.6KW,还是.2.2KW。请高手回答那个正确。(是否要除3 )

网友A:
他的电源怎么供给的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差不多是6.6KW吧。。。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总功率应该是6.6KW。

网友D:
总功率1.1X6=6.6KW

网友E:
如果你的额定是380V1.1KW,那么晚就是6.6Kw,阻性负载

网友F:
总功率1.1X6=6.6KW是固定的,接入的电压改变时电流亦改变而已,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G:
中专的时候学过这些,现在全还给学校了

网友H:
6.6啊
互相学习

网友I:
总的功率的确是1.1X6=6.6KW ,但电流就有两个不同数.这要看你负载的额定电压和接法.额定电压固定后,星型接法和三角型接法,结果就是两种电流值.这就和额定电压有关.额定简单的理解就是给你这么多,你就出这么多.给的少,你也就出的少.给予的超出额定,就会胀死.

网友J:
6.6KW没错

网友K:
如何是额定380V的情况下就是6.6KW,看图均为并联.当然不是额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L:
标称电压是多少?星型与三角型相差3倍;

网友L:
假如标称电压是220,应该是6.6*3=19.8,楼主所说电热管1.1KW,是指在220,还是380V下的;

网友M:
看你电阻器额定电压多高了
wananjushi

网友N:
是的;6.6kw

网友O:
电路全部并联、总功率是6*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