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梯形图的凝问

楼主(2012-01-03):
大家好!我是新手
大家能不能帮忙给个星三角降压启动梯形图(三菱的)并加以解释各个触点

楼主:
怎么没人欢迎啊

网友A:
写了个简单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威纶触摸屏

楼主:
谢谢你,不过这个图只用到星形与三解形触点,好像主触没有用到哦!
能否给个详细的

网友B:
LZ ,把2楼的Y0和Y1分别接到两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一个是星形方式的接触器,一个是三角形方式的接触器。

GOOD LUCK

网友C: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

网友D:
在外面也要连锁;确保安全

网友E:
主触就用多一个输出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