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3):
我在智能参数的《开关设置》窗口内将CH1设置为:独立、数据位7位、校验位有、偶校验、停止位2位、通讯速率2400BPS、无顺序协议;然后编译下载,重启PLC后,我登陆到QJ71C24N监视时,发现,在监视窗口中,CH1通道中显示:独立、数据位7位、校验位无、奇校验、停止位1位、通讯速率300BPS;请问如何将我想要的通讯格式下载到模块呢?另外我也尝试用模式切换:将Y2置1,但是模块报错:7E54,就是说EROM改写被设定为禁止;后来我在开关设置里将onlinechange 和 更改设置 都设定为允许,但还是报错,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能解决呢?谢谢!

网友A:
看一下你的下载画面,这应该是个独立选项

网友B(2012-02-13):
本人目前也遇到C24N方面的问题了,我的调试过程中老是报"7F68"的错,说:成帧出错了,可是我能修改的基本都该了,还是报这个错。郁闷。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A:
·停止位的设置不一致。
·由于对象站的电源ON/OFF 而发生了线路干扰。
·线路上产生了噪声。
·多点连接时,从多个设备同时进行了数据发送
解决方法:
·使C24 与外部设备的设置一致。
·通过出错清除请求(YE/YF)清除出错信息。
此外,通过无顺序协议进行通信时,执行INPUT 指令将不需要的数据舍去。
·采取抗噪声对策。
·多点连接时,设置互锁防止从多个设备同时进行数据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