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关于伺服连续定位累计误差问题

楼主(2012-01-03):
项目是有一台输送带用伺服控制,每一个运输一个产品走要走相同的距离,但发现会走多次就会有累计误差了,你们这类项目有什么好方法啊,请大家赐教了

网友A:
要做好屏蔽,网线要公共地

网友B:
清零和接地搞好就行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特别是升降。如果你万一没有办法,可以装一个接近开关,在程序里给它计数10次或者更多次复位一下。

网友D:
回程时用回原点指令归零

网友E:
有可能输送带等打滑,一个是补偿,还有一个是经常回原点动作

网友F:
原点一次就可以了哇

网友G:
选用补偿办法实现纠正累计误差现象。

网友H:
建议重新计算一下伺服齿轮比,或检查输入有无错误。我上次就因为输入错误,导致了这个问题。

网友I:
伺服屏蔽线对系统稳定很重要 我就因为这个白忙了一个晚上

网友J:
要闭环控制,积累误差主要原因应该是输送带打滑,是机械原因产生的误差,跟电气关系不大,但解决方法还是要在电气上,考虑加接近开关,动作一定次数之后校对下位置,做误差补偿。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