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4):
  [原来的电脑坏了,后来换了台,IP地址设置和过去一样的,pc/pg接口也设置了该电脑的网卡接口。就是连不上。

图片的文字是       在线:在装载的通讯驱动程序中功能未实现。
                         (33:17089)

网友A:
SIMATIC 工作站点
启动服务器.

楼主:
楼上请详解,在下还是不明白。

网友B:
第一,ping一下你的PLC ip地址是否通的;
第二,如果ping通了,电机到PLC的主机架图标上,整个下载看是否得行!

楼主:
能ping通,就是连不上,是不是要装什么驱动?

网友C:
需要在电脑的网络连接设置IP,该IP不要自动获取,该IP要与PLC的IP在同一网段,例如PLC的IP是:192.168.0.1,那么你电脑的IP要设置为192.168.0.X就行。

网友D(2012-02-04):
引用 网友C:
需要在电脑的网络连接设置IP,该IP不要自动获取,该IP要与PLC的IP在同一网段,例如PLC的IP是:192.168.0.1,那么你电脑的IP要设置为192.168.0.X就行。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E:
第一,ping一下你的PLC ip地址是否通的;
第二,如果ping通了,电机到PLC的主机架图标上,整个下载看是否得行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