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脉冲控制步进 M8029不工作

楼主(2012-01-04):
我用的PLC是FX1N 24MT型 仿真中脉冲发送不工作,M8029也不动作。实际试验中脉冲可以发送,发送完毕后,M8029不工作。请各位大侠帮分下下原因。

楼主:
补充梯形图

网友A:
1、仿真这些告诉指令是无法仿真
2、你的TI延时时间延长,或者你只用简单控制程序查看M8029动作,理解后在使用

网友B:
不要全部依赖仿真观察程序的运行。
还是有实物比较准确。

网友C:
高速指令能仿真吗?我的就不行了

网友D:
脉冲也能仿真吗???

楼主:
实际的试验中 M8029 也没工作 因为他如果工作 Y4会有个输出信号

网友E:
脉冲是不能仿真的!

楼主:
实际中也不能工作 谁能帮帮忙 求高手

网友F:
脉冲指令不要指望在仿真上看到效果,不支持的。最好是PLC在线监控。

楼主:
我说过了 实际中实验也不能通过 请各位朋友 用心解答 我知道脉冲不能仿真 M8029在脉冲指令中适用 脉冲发送完毕,M8029有一上升沿,M8029要紧随上面程序等 。请问有没有实际中遇到的这个问题的。

网友G:
1s后 T1得点 常闭断开 M3线圈就没电了 你的Y4又没自锁当然不会亮啊!还有你T0先得电的 M3得电 Y4也不会亮!

网友H:
楼上有道理,你要用一个继电器,置位这个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定时器运行,不能用一个脉冲信号来控制定时器,
这样的话你的定时器根本起不到定时的作用。
是程序的问题,不是PLC有问题

楼主:
14楼那不是我写的程序

网友I(2021-11-06):
你用M8147的下降沿试下

网友J:
十年前的程序问题了,估计也不用解决了。

网友K:
不要用上升沿

网友L:
谁这么厉害把10年前的都翻出来了 17楼不说还真没注意

网友M:
用M8140一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