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4):
我使用USB/PPI+线缆连接wincc flexible 2008和MP277 10" TOUCH,但是wincc的项目传送选项中只有USB,RS232/PPI等,就是没有USB/PPI+选项,结果编好的画面一直传不进屏幕,
跪求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你是用什么PLC,如果是200选择USB。你要注意触摸屏通信口设置与PLC通信口设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