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与PLC到底存在那些区别??欢迎大家讨论发言..

楼主(2012-01-04):
labview 与PLC到底存在那些区别??欢迎大家讨论发言..

网友A:
labview主要是仿真或监控的,PLC是具体执行者。

楼主:
多谢关注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两个东西,一个是pac,具于pc的,别一个是plc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C:
楼上有些看法我不太同意。
PLC固然可以执行控制动作,Labview可以监控PLC的执行,同样,通过通信,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
而LABVIEW也可以在和运动控制卡配合使用,这样的话能更灵活的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D:
没具体硬件不好搞,不知哪有这方面的学习硬件????

网友E(2012-10-31):
刚开始学labview 不太了解,不过labview功能挺强大的,我用的一般都是施耐德的PLC 支持SFC编写程序比较大 但是查找问题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