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串口怎么组态西门子触摸屏TP170B

楼主(2012-01-04):
我是西门子触摸屏初学者,整了一块Tp170B的触摸屏,但是苦于笔记本上没有串口不知道怎么连接组态,哪位大侠能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CP5512
CP5711
USB-PPI
USB-MPI+
USB/RS232+PPI线等
如果用USB-PPI连接的话,TP170B用的应该是protool软件吧,如何进行配置连接呢?能不能给写个配置步骤啊?
谢谢。。。

网友B:
买一个USB转232硬件即可。

网友C(2012-02-25):
用usb主对主的也可以啊

网友D:
触摸屏工厂提供测试软件

网友E:
买usb转232时要个好点的。。。有的不能用